请问c程序跑飞的问题

楼主(2007-10-27):
我用keil编译器写嘞一个串口程序,在很简单的收到就发出去的情况下,还稳定。但是加一些指针处理,就不行,连中断都不进,而且用仿真器(wave)看,程序就跑到空白区了。指针的使用很规范的。
请问keil c的优化等级在那里选择,1级市最低还是最高?

网友A:
确定你的指针都初始化了

呵呵,原来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先要看所有的指针是不是都初始化了,

网友B:
一级最低。。。。。

相当于没有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