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磁干扰

楼主(2007-10-27):
我的单片机用于工业控制,线路板放入铁盒将其固定,但是必须有外部线引入(单片机控制变频器,检测流量计,还有外部的继电器,),不加这些线时单片机不会出现:控制电机的接触器动作,引起单片机复位的现象,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接线用航空导线 或者屏蔽线实验看看

网友B:
加光耦

加光耦将输出隔离,
如果还不行,那就将输入也隔离

网友C:
对 加光电隔离

楼主:
我感觉是无线串进去的

我感觉是无线串进去的,因为去掉那根线,没有此种现象,不知主要是静电还是电磁干扰占的的比重大?谢谢了

网友D:
引线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