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大虾:哪一款时钟芯片可靠性好呢?

楼主(2007-10-27):
如DS1302  PCF8563P

楼主:
运放之王:

 DS12887 点太多IO口了,个子也太大了

同时谢谢您的回复:D

网友A:
不过确实可靠

内置振荡和电池,起码给你的系统减少了2个故障点了。

楼主:
空间所限,可能放不下

网友A:
那就用DALLAS的新品,内置温补晶体的,SO20左右封装

楼主:
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大约价格?

网友B:
DALLS的产品都很贵

DALLS的产品都超贵

网友C:
常用DS1302/1305等IIC接口的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