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的mega128程序下载出现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failed

楼主(2009-03-24):
现在已经排出仿真器,下载线的问题。可以识别出芯片型号,可以读取板上电压值,但是每次点击FUSE时就出现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failed。谁遇到过这种情况阿?

网友A:
一个可能

有的avr仿真器会不支持某些型号的芯片的烧写的。以前遇到过

楼主:
我的仿真器可是正牌货,JTAGICE MKII。花了我2500大洋呢

开始做好了,也是下载过的。经过手下小弟一番折腾就不灵了。
原本以为就算是把熔丝位搞乱,俺也能给改回来。可是这回连熔丝位都读不出来了。用了JTAG模式,ISP模式都不灵。
我只是好奇改动什么能出现编程模式失败的效果。哎~实在不行只能吹下来换一个了。

网友A:
原来这样

当时我们用JTAGICE MKII烧88是不行的,不过你以前试过,那就不清楚了

楼主:
在网上搜索类似的问题

在网上搜索类似的问题,也都没说出什么原因。郁闷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B:
~~

这个以前我也遇到过,是单片机本身的问题。不知道测试没有,当时我写了个小程序下载进去,但是根本不按我程序的那样运行。所以判断是单片机损坏了!

楼主:
请问LS

出现这种情况,没法下载程序啦。你是如何下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