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进行仿真单片机实验?

楼主(2007-10-28):
(无正文)

楼主:
刚才点错了,还没问问题就点发部了

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有proteous,multisim等软件.用的不是太明白,只仿真过简单的模拟和数字实验.请问怎么在仿真软件上进行单片机编程实验?

网友A:
软件仿真Keil也可以啊!

主要就是看寄存器和I/O口。

网友B:
proteus不错

proteus不错。
步骤如下:
1.画线路图
2.编程
3程序装入单片机,运行,观察结果,非常直观,并可以交互式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