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速度很低的情况下高速动态RAM可以当成静态RAM使用吗?

楼主(2009-03-24):
(无正文)

网友A:
没太明白LZ的意思

   如果所指的应用场合是做什么东西的缓存,那么你说的应该是对的。

   如果指的是物理上去代替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动态RAM是要刷新电路的。

网友B:
动态RAM速度可比不上不静态RAM哦。

其优势在于大容量高集成化和低价格上。两者结构和接口都大不相同。

网友C:
....

动态RAM速度可比不上不静态RAM哦。
-----------------
你找个静态ram来和我ddr2-800比比速度

网友D:
CPU的一级缓存

网友E:
可以

只要你记得记得定时刷新就是了!

网友F:
不能。

除了价格极高的cache,没有sarm比sdram快的,有事是顺序存储。随机差不多。

网友G:
存储示波器里面的存储器件

肯定快,不会是动态ram吧

网友C:
....

国内那些存储示波器里面用的是adi的dsp, 用片内内存的.是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