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方案设计,请教高手

楼主(2009-03-24):
系统大体功能:下位机采集9路力传感器信号,然后发送到上位计算机,9路信号经过一定的计算绘制一个三维的图形。
该如何设计方案,请教高手

网友A:
问题提的太大,不知该怎么帮助你。你可以先提出自己的方

让大家帮你看看合理不合理。

网友B:
可以用PIC或AVR,C8051系列单片机带AD...

可以用PIC或AVR,C8051系列单片机带AD...,9路信号就用多路复用器,通过串口与计算机通信,计算机(上位机)采用VC编程实现图形绘制,仅供参考

网友C:
我的说法

用usb上传,流行

下位机mcu做9路的采集,负责中转,数据校验检错全部由pc做

传感器就不清楚了

网友D:
回答4楼

在工业现场很少用usb的,主要是抗干扰问题不好解决!
推荐楼主使用单片机进行数据采集,采集方式可以是自带多路ad或者使用数字开关来进行切换。然后最好是通过工业总线485传输数据到上位机。上位机完成数据校验以及绘图!

楼主:
我准备这样,大家看看合不合适

下位机我打算用cpld和dsp实现,与上位机通讯用一种总线实现,目前还不知道用哪种总线好,上位软件我用delphi实现,系统速度一定要快
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E:
看看下面几点

1.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如何进行调理
2.采样的精度要求是多少?如查精度高那么相应的参考电压也要高精度,mcu的AD精度能不能达到要求?采用何种AD:双积分,逐次比较......
3.采样有速度是多少?如查采样速度高,该用什么样的AD?
4.多路复用在切换时有一定的稳定时间,这是否对系统的速度有影响?
5.pc<->muc之间采用什么样的连接?有线?无线 ?连接是否要常插拔,这就决定要采用什么样的物理接口,数据传输的速率是多少?什么样的总线可以满足系统传输速率的需要。传输的距离有多远?不同的距离要使用不同的方案。使用时外部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样的?工厂?野外?家用?不同的环境要用不同的抗干扰措施。
6.pc上采用什么总线?uart,usb,pci,pcie,isa......
7.系统工作方式为查询还是主动上传?
8.得到数据后采用什么平出平台来显示所要的数据(vb? vc? java)...
....

还有没有想到的,楼下补充!

楼主(2009-06-03):
计算机串口可不可以作can总线的物理口啊

计算机串口可不可以作can总线的物理口啊

网友F:
楼上的,当然不可以,can和串口没有不是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