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串口编程的问题(C51编程)

楼主(2009-03-24):
想做一个上位机控制步进电机转速的系统,但是下位机编程不太会:
计算机串口发过来的数据是电机的转速,比如是230,那串口发的是ASCII码,所发的就是“2”“3”“0”。但是单片机52的串口接收部分怎么编程呢??
怎么才能把它变成十进制的“230”??

网友A:
最好修改上位机发送模式

单片机不适合高难度的计算,所以你最好改变一下上位机发送的数据,比如用一个字节或者两个字节来带边,比如使用0XE6代表230.这样下位机,也就是单片机程序就好编了。至于通信编程你在论坛搜索一下,我看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
使用二进制模式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