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MC1413

楼主(2007-10-29):
我想用C8051F020的I/O口驱动MC1413采用灌电流的方法驱动发光二极管,单片机的I/O口需不需要上拉呢?有用过的吗?

网友A:
电流多大?

如果是一般的LED,电流小直接驱动,驱动1413直接用也是可以的。020可以配置带上拉。

楼主:
就是一般的LED,10ma左右,不过有十多个

用020直接驱动的话怕不行,所以用MC1413采用灌电流的方式

网友B:
都用了1413了,就不用怕了,可以不加上拉

网友C:
用灌电流驱动加上拉只会降低驱动能力

网友D:
很少有意外

我只有一次上当,没加上拉电阻,估计是AT89S52的问题.
(最好加2K的上拉电阻,只这一个输出,很奇怪)

其他MCU/ARM没问题.

楼主:
心里有底了

多谢楼上的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