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推荐一个232/485双向转换芯片啊

楼主(2007-10-29):
哪位给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232/485双向转换芯片啊 。

我现在做一系统,是一主多从的系统 ,一个主控板,4到5个小板,由于芯片上只有UART口,而232不支持网络,所以需要先将小板的232电平转换成485,然后全部接到主板的232/485转换芯片上,传给主板。
本来考虑用I2C的,但听说I2C的传输距离短,我的系统的通信距离大约1米左右,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此时的通信速率为多少?稳定不

网友A:
两颗芯片就好了么max232+max485

管你怎么转,都就这两种
一米,其实I2C可以试试,只要速度不是很高,应该可以

网友B:
用232-485转换器不行么

没发现有什么232-485转换芯片,我们都是用的转换器

网友C:
试试这个:SP2539 1转5

楼主:
sp2539的传输距离一般情况下有多少啊?

sp2539的传输距离一般情况下有多少啊?

网友C:
LS与标准RS232相当

网友D:
1m 的距离 i2 c 是可以做到的

1m  的距离 i2 c 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E:
i2 c可以做到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

可能抗干扰会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