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短路预判断

楼主(2009-03-25):
负载在工作前,如何判断负载是否短路了?

网友A:
万用表量一量

网友B:
短路测试,直接用万用表的短路档测试就是了

网友C:
先给它一个小小的电流,然后测压降,与正常时的压降对比

网友D:
小电流如何给

小电流如何给,还是采用分压的方法进行测的比较好。
如果负责分压较小或接近于0的话可以判断为负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