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与5v电平相互转换大家都用什么芯片?

楼主(2009-03-25):
3.3v与5v电平相互转换大家都用什么芯片?

上ST的官网找到了st2329、st2349、st2378e可是跑遍了知春、中发人家都说没有,上中发网搜了一下深圳居然也没现货
TI官网SN74LVCC3245A、SN74ALVC164254、SN74LVC1T45、SN74LVC2T25、SN74LVC8T25、SN74LVC16T25也没货,没办法只好用光耦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交流交流

网友A:
电子市场一买一大堆的类型

74LVC4245

网友B:
1bit、8bit、16bit的芯片都有

1T45、4245、164245

网友C:
用三极管搭个~~~~~~~~~~~

网友D:
不是所有3.3v与5v应用都需要转换电平的

网友E:
不一定非要用芯片

正确理解原理的基础上可以用其它手段灵活运用,但不少地方还是需要专用芯片的。

网友F:
不是所有3.3v与5v应用都需要转换电平的,现在基本上直接驱

放心吧。。。

网友G:
如果3.3V的芯片兼容5V的话可以直接用

现在3.3V的CPU基本都兼容5V的电平。可以直接用。
74系列的双电源的接口转换芯片很好买吧。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资料和方案
我用的是CC1110芯片最高电压限3.6V,与5V的串口连接,5V的电平干过去芯片就不工作了(内含51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