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BUS 协议问题 请教

楼主(2009-03-26):
06 (0x06) Write Single Register,其协议状态图要求:

Register Value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0xffff,

不符合要求返回03错误代码.

但是主站发过来的数据是2 Bytes值,

无论如何总是0-0xffff,

怎么也不可能返回03错误代码啊?

网友A:
re

不符合要求指的是写入数据不符合控制逻辑要求

楼主:
是指数据值不符合用户的逻辑控制要求?

是指数据值不符合用户的逻辑控制要求?

但是英文原版的协议状态图要求是0-0xffff,没有其他特别说明,

看来只能这么理解了.

网友A:
RE

06 Preset Single Register
Description
Presets a value into a single holding register (4X reference). When broadcast, the
function presets the same register reference in all attached slaves.
Note The function will override the controller’s memory protect state.
The preset value will remain valid in the register until the controller’s
logic next solves the register contents. The register’s value will remain
if it is not programmed in the controller’s logic.

楼主:
看来我看得不是英文原始版协议

我看的叫:

MODBUS Application Protocol Specification

还以为是原版呢,汗...

向来原版也不会描述的如此简要.

谢谢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