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的问题

楼主(2009-03-26):
使用keil编译C程序后,在TOPWIN中查看,只有几个16进制数。
1.源程序是以前测试过的;
2.重新安装KEIL后,还是不行;
3.在同事的电脑上试验,还是不行;
4.用汇编一切正常;
请教各位,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要先建立工程

楼主:
工程文件已经建立

而且打开以前的工程文件,也同样是这种现象

网友B:
不知你怎么设置KEIL C的 不好答

  用蛮多次的KEIL C都没遇到你说的情况,不好意思,不能给你解答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系统还原后

又可以正常用,先记下这个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