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将UART的Tx与Rx直接相连吗?

楼主(2009-03-26):
单片机可以直接将UART的Tx与Rx相连,自己给自己发送信息?^_^

网友A:
问题是,这有啥好处呢。。。

网友B:
可以这样,当调试程序时很有用。

可以这样,当调试程序时很有用的。

网友B:
调试硬件时很有用

楼主:
恩。谢谢

就是想测试一下CPU的串口发送管脚是否好的。谢谢了

网友C(2014-01-25):
可以。你测试好了吗?

网友D:
可以连接啊,但是只有支持串口全双工通讯的单片机才能收到自己发出去的数据。

网友E:
既然有想法了,为什么不自己试试呢。。。

网友F:
配置端口的时候注意下就行了。

网友G:
可以的,需要全双工的才行,否则得加外部电路。

不过数据尽量不要太长,注意一下中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