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一个UART转USB的芯片

楼主(2009-03-26):
UART是TTL电平,不是RS232。USB低速的就行。要求低价,最好SOC封装。

网友A:
pl2303

pl2303

网友B:
CP2102最好用

楼主:
pl2303是RS232的。

CP2102是PLCC封装,都不合适。

网友B:
那你想要吗封装,CP2102封装够小了吧。也不是PLCC封装的呀。

网友C:
谁说不是ttl电平的...汗死...

国产有个ch340,好象有牛屎封状的应该够便宜,那些廉价转换线好多是这个

楼主:
对,CP2102是QFN封装。

太难焊接了。能否提供它的大概价格?

网友D:
换一个说法。

推荐一个既有USB 又有UART的便宜MCU。
此MCU不干别的工作,只做接口转换工作,所以不用过多的GPIO,也不要多余功能。最好SOC或QFP封装。

网友C:
被lz汗死了

usb转串口还没见过不是ttl电平的
只为转个串口,还去找个带usb的弹片机折腾,你到底费什么劲干啥啊. 要便宜,估计牛屎ch340好歹是国产芯片,不会贵
封状小又说难焊接,有要引脚少的.

网友D:
你没见过不是ttl电平的不等于没有不是ttl电平的

好好看看2303的手册。

网友C:
还手册呢,,,我都自己做过几块pl2303hx的转接板了

不知道你看的哪个星球出的手册...

网友E:
楼主真晕

能否推荐一个UART转USB的芯片
**********************************
PL2303/CP201x这些芯片明明就是USB转UART的芯片。
更晕的是说PL2302是232电平输出,都不知道怎么看规格书的。

网友D:
行了。已经找到合适的芯片了。

就不讨论了。谢谢参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