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

楼主(2009-03-26):
我刚学proteus,照书上示例操作时出现错误,请各位赐解,谢谢。
.asm文件为:
org 0
star:    mov P1,#0h
    mov P0,#0ffh
st1:    jb P0.0,$
    jnb P0.0,$
    cpl P1.0
    sjmp st1
    end
源文件构建所有后出现错误:

网友A:
编译问题,重新编译一下试试

网友B:
编译的问题

楼主:
编译不成功?

我在伟福里面编译成功了,在proteus里总不行,请问有没有人能帮帮我啊?

网友C:
能不用就不用,下到芯片里看。

网友D:
proteus和编译器无关

只要你的编译后的文件格式是hex就可以了

楼主:
编译不成功啊?

里面的意思是不是语程序错误和没有.LST文件?程序要怎么改呢?还有.LST文件要怎么生成?

楼主:
总算解决了!!!

《单片机系统的proteus设计与仿真》
看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直接照书操作肯定会有错误,真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故意设置的。
我耗了大半天,最后把命令行里%1之后的路径全部删掉,结果就编译正确了。
真是差点没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