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51如果ROM扩展到128k有意义吗

楼主(2007-10-30):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有意义

不过用的人可能不多。。。

网友B:
大系统64K程序是不够用的

  比如“税控收款机”,比如“电力负荷终端”。大于64K要用到BANK技术,执行效率受影响。

楼主:
关于bank技术

ls大哥,bank技术我在BL51.pdf上看到有介绍,但不是很清楚,有没有哪些资料可以对这个弄的比较懂点啊

按我的理解,目标文件在bank里是可以交换的,不过有时候会出现错误,不知道交换有哪些条件需要保证

楼主:
寻址

16位的寻址指令,要实现128k寻址

要加个CS,那么需要人为干预寻址过程了?还是直接由硬件完成的?

是不是大于64k就一定需要bank技术,这种技术好像是纯软件的,需要硬件的支持(就是占用一个IO),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编译器帮助实现了大于64k的寻址。对不对?

有没有不用这个bank技术的?指导下,谢谢各位

网友C:
那还要分页处理

地址太大了吧,标准51才能寻址64K,不还要加几个I/O口寻址,估计所剩下的I/O口做不了多少事情了

网友D:
不如直接用ARM

网友E:
还是很多地方用到的,低成本

而且BANK技术也不是什么难事,只是占用多几个IO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