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简单程序,高手快来帮忙~

楼主(2007-10-30):
P1.0 作为输入  P1.1 作为输出

一直检测P1.0端,当出现低电平时 延时100MS ,再测P1.0,如果还是低电平,则在P1.1端输出一个脉冲后返回循环起点,反之则返回循环起点

我是新手,希望前辈们能帮我写下!~~

有急用 谢谢~

网友A:
脉冲要多宽?

网友A:
建议楼主自己先画下流程图,这样对思路有帮助。

网友B:
.....

脉冲延时程序

网友C:
跟按键消抖意思差不多,

lz自己画一下流程图把,很容易的,
一个死循环
(
检测p10是否为低
如果为低
延时100ms
再检测是否为低
如果是,p11输出脉冲
)

楼主:
脉冲100MS也是

网友D:
建议自己写?

你既然知道原理过程,写这写简单的程序想必没有什么问题?不要拿自己是新手作为挡箭牌,其实你根须要锻炼。都是这样过来的。
 这么多热心的高手都告诉你了实现的方法。

网友E:
是不是作业啊?

网友F:
真懒!几句程序都要人写!

学习态度不端正!

网友G:
用RTX51tny写。

这就像盖房子,大家都自己写,相当于所有人都用砖头垒房子,垒的再好也是民房。中国有的是人,所有人的作品都一样,有什么意思?
    而突然有一个人是用RTX51TNY写的,就象是用了能够盖摩天大厦的钢筋水泥建筑构件搭起来的简单建筑,同样的房子,又简单又艺术,“一览众山小”。

   其实这种概念在儿童时期就有了,价钱贵的积木,(包括金属积木)一定构件形式多样,聪明的小孩就尽可以发挥创造思维。便宜的积木,仅几块方方正正的木头,培养出的孩子将来只能成为工程师而不是建筑师。

   愿意的话,送给你我写的这道题程序。当时令老师大跌眼镜,成为范本全系过目。他还副教授,连RTX51TNY都没用过。

网友H:
楼上强

LS 强!
你用uC/OC II 写
可能正教授跌眼镜

楼主:
答复大家

呵呵
我自己写了下
但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想看下大伙的 写法

网友I:
用keil c51软件仿真就明白了,很容易的~~~

网友A:
流程图都出来了,可以自己写咯。

网友J:
自已写

很简单的程序,自已更应该锻炼锻炼.不要老想别人帮你.
除了一个延时子程序,就只有几条命令.学习!!!!

网友K:
LZ你也太不愿意动手了吧。。。

网友G:
回11楼jerkoh

Keil C带了RTX51.LIB及RTX51.H,看过徐爱钧、马忠梅的书都知道怎么用。就怕教授没注意到。

uC/OC II ?与8051和Keil C51不搭界。

void job0(void) _task_0
{
while(1){
   while(!P1^0) os_wait2(K_TMD,100);
if(!P1^0) break;
   P1^1=0;
   os_wait2(K_TMD,100);
   P1_1=1;
   }
}

大概.....循环有错误。不严格。

网友K:
是K_TMO,不是K_TMD,这种情况用K_IVL更合适

网友L:
我也初学

呵呵,我也是个初学者
刚刚看到这个自己写了下
请高手指点指点!

P10   EQU  P1.0
P11   EQU  P1.1

       ORG     00H
       JMP     MAIN
       ORG     100H
MAIN:  SETB    P10
       CLR     P11
       MOV     C,P10
       JC      LOOP
       RET
LOOP:  LCALL   DELAY
       MOV     C,P10
       JC      LOOP1
       RET
LOOP1: SETB    P11
       LCALL   DELAY
       CLR     P11
       SJMP    MAIN
DELAY: MOV     R2,#0C2H
DELAY1:MOV     R3,#0FFH
       DJNZ    R3,$
       DJNZ    R2,DELAY1
       RET
延时计算不是太精确,接进100MS

网友H:
^_^

回18楼wxj1952
没关系吗?呵呵,你好好看看再下结论~

网友M:
LS的

冒昧的问下LS的
主程序貌视不能用RET指令吧只能子程序才能用RET指令,LCALL和RET指令是配套的!

网友N:
回18楼 用os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网友L:
回23楼

对,谢谢指点~
程序已修改~

网友G:
回22楼jerkoh

既然jerkoh 说有关系,那就举个例子给我们开开眼界.

用Keil C51中的RTX51TNY实际是调用其中Intel公司已经做好的系统函数,例如延时函数等。就是说别人早就做过了,我们会调用就行了,不用年年代代千百个人都重复劳动,这正是C/C++模块化设计的概念。C51提供了大量函数,要是不会调用,事事自己做,恐怕永远只会用砖头垒房子了。系统函数就象是现成的建筑构件,拿来就用,随便就搭起一个中央电视塔,剩下的是施工问题。
    为什么美国造一艘航空母舰最快的时间是14天,而中国却需要14年!?因为14天的航母是用构件搭起来的,甚至是一块钢板搭在一艘大型舰船上就成了航母。
    这道题我用了2分钟,(有错误。)自己写谁也不愿花2天时间做没兴趣的事。有那时间还不如多做点创造性的事情。(最终代码长度一样,无所谓浪费不浪费。)

网友K:
回28楼

"用Keil C51中的RTX51TNY实际是调用其中Intel公司已经做好的系统函数,例如延时函数等。"

这和INTEL公司有什么关系。。。
这不乱扯吗。。。

网友G:
谁在乱扯?请学会说“对不起”。

呵呵,RTX51实时操作系统是Intel公司的产权。所有关于Keil C51中的书上都有说明。

要是把RTX51算作Keil公司的,我会有那种感觉,突然有人告诉我
MOV DPTR,#1234H;不是Intel的51汇编语句,是franklin/Keil的。

网友G:
对不起呀,我这本是1988年出的书.

    “iRMX51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是Intel公司为MCS-51单片机系列所配备的iRMX系列操作系统的一种。它具有实时任务监控的能力,可管理8个任务、进行中断处理和任务间的消息传输。
    iRMX51已被应用于BITBUS分布式控制系统中,在BITBUS系统中,iRMX51又被称为iDCX51。”

   Intel的BITBUS总不至于要Franklin公司来写操作系统吧。1984年有没有Franklin/Keil公司我还没了解过,不过总不会8051还没开发出来就有了Franklin的C51编译器。

就算是RTX51是Keil公司的,它以谁为蓝本?

网友K:
不明白31楼在说什么

我只知道KEIL有声明RTX51(TINY)是KEIL公司的。。。
计算机都还用WINDOWS系统,为什么INTEL不自己写OS。。。

网友H:
回LS

回wxj1952
例子太多了.
uC/OS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google, baidu 一大把
比如嵌入式TCP/IP的调度任务机制 处理等。

另外RTX51(TINY)是KEIL公司自己写的一个小型OS。

INTEL为 51的核 写OS他有必要吗?有好处吗?

呵呵,
我瞎掰的~

网友G:
要是不知道涂时亮,陈章龙,张友德......

我这本1988年出的书名是《单片微机软件设计技术》作者当然是涂、陈、张,名声响极一时。要是没看过当然不会知道1986年以前Intel就为它的MSC-51单片机系列配备了相应系列的RTOS—RMX51。
    对应8044—带远程通信控制器的增强型单片机,Intel为其配备的RTOS是iDCX51,8044构成的BITBUS位总线实时分布式控制系统,在中国当时也曾像现在CAN总线一样风行一时。

    注意到:Keil说它的RTX51TNY已经用于Intel的BITBUS,那不过是90年代以后的事吧。实际上Intel的BITBUS早就配有了RTOS—RMX51系列之一。不过因为后来Franklin公司为Intel单片机作软件,Intel把RMX51和其他一些51系统函数的版权卖给Franklin,于是Franklin修修改改就成了RTX51TNY。
    我这里有2个RTX51TNY版本,一个是美国Franklin公司的版权(1P00版),一个是德国Keil公司的版权(1P06版)。因此早先版本的RTX51TNY肯定至少也是Franklin公司的,(后来Keil收购了Franklin)所以,怎么算RTX51TNY也算不到德国人的头上。

(我以Intel的BITBUS历史为证例,是因为Keil说它的RTX51TNY用在了Intel的BITBUS上,其实不过是它买了Intel的版权。)

    现在说起IBM小黑THINKPAD,已经是联想做的了。实际是么?但是联想买了TNINKPAD版权,知识产权就是联想的。若干年后(要不了20年),联想会说THINKPAD是自己做的。人们也以为是真的呢。

网友K:
有待考证

网友O:
to 34楼:是在那里上的大学?

网友P:
顶尖的人,必然知道工具背后的原理

把工具做得很傻瓜的人,其实是想让别人当金字塔的塔基,培养一大批“软件蓝领”。

网友O:
顶尖的人是制定标准和制造工具的,让那些“傻瓜”用的。

网友Q:
建议如果是作业,自己按照原理编一回

这不是时间或效率问题,而是掌握了基本的道,对你未来从事技术工作有好处
这是基本概念的一个练兵
不论你将来编什么,站在系统角度看问题都是必要的
那些OS如果你基础概念扎实,学起来上手都会很快,而养成一个雄厚的基础却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匠”多“家”少啊
猛一看好像慢了,以后你就知道好处了,除非你想当个“程序民工”,呵呵呵呵

网友G:
我有不同看法.

    LS一定知道爱因斯坦数学基础不好,爱因斯坦的研究发现很多需要精确复杂的数学计算,(例如光线在空气中的折射率)他都是找数学家朋友帮忙计算的。如果爱因斯坦数学基础好,什么都自己计算的话,恐怕就没有爱因斯坦了。
    中国的教育让学生小学就懂得四则运算的竖式方法,初中就懂牛顿的微积分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国学生到了美国,让美国中小学生敬佩不已,美国的中学生(也许是所有的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七八五十六,八八六十四”。但是最终,谁得诺贝尔奖?
    记得前年一个诺奖大师访问中国时,介绍说他中小学功课排名基本是倒数第一,门门不及格,只有生物课拔尖。这在中国就属于差生了,属于淘汰之列了。但是他的老师就觉得“此生将来可畏”......所以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主。

    牛顿说:我之所以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如果牛顿一生忙于学这学那,什么都会,最终最好的结果是把巨人的肩膀垫高了1mm 。什么都不是。
    中国是人人都在做巨人,其实有一个巨人就足够100个牛顿站的了。为什么我们不会站上去,看得远一点,而偏要做多余的巨人?结果一生什么也没看见。

网友R:
简单程序居然引来这么多高手

真是令人吃惊

网友G:
不用考证了.

不用考证了,有一个人考证过就不用重复劳动了。

iRMX51 系统调用命令——Intel公司1986年版

1、RQ$SEND$MESSAGE
2、RQ$WAIT
3、RQ$CREATE$TASK
4、RQ$DELETE$TASK
5、RQ$ALLOCATE
6、RQ$DEALLOCATE
7、RQ$SET$INTERVAL
8、RQ$ENABLE$INTERRRUPT
9、RQ$DISABLE$INTERRUPT
10、RQ$GET$FOUNCTION ID

对照: RTX51相应系统函数——Franklin公司1991年00版

1、os_send_message
2、os_wait()
3、os_creat()
4、os_delete()
5、os_create_pool
6、os_free_block
7、os_set_slice
8、os_enable_isr
9、os_disable_isr

Intel的RMX51在1986年就有了,而Franklin的RTX51出于1991年。晚了5年!谁是蓝本。

网友H:
强大的考证
很好,又学到知识啦
谢谢 wxj1952

网友G:
继续瞎扯。

从Intel的iRMX51的源代码可以看出,这个900字节的RTOS是用ASM51—Intel公司自己的小汇编写的。那时还没有C51。关于参数传递,约定用2个寄存器——A和B。

Franklin的RTX51TNY显然是C函数。从原代码可以看出,Franklin用自己的C51重写了RTX51TNY,然后用#Pragma SRC 转换为A51汇编语言(它自己的A51宏汇编,与Intel的ASM51兼容。)之后与Intel公司的RXM51源代码对照,这是一个检验它自己C51编译优化性能的绝好样本。

RTX51 FUll是Franklin/Keil后来写的。所谓“子集”RTX51TNY,能够完全独立运行,其实是RTX51 FULL的“核”。(Intel做的“核”)。

“——布鲁斯是根,其他都是花。”

网友S:
高手

wxj1952
高手啊,学习中!

楼主:
请问

我自己做了一个这个程序烧了之后
输出口很不稳定  动不动就是不停的发出连续脉冲 (输入口无信号的情况)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T:
回复20楼

程序能完成 最后要加上end,否则编译通不过

网友U:
dd

明显是在批判啊,如果p1.0中间变高再变低呢,100ms之间一定要加判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