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检测开关难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9-03-27):
      此开关外形跟旋转式电位器外形相似,有旋转杆。开关总共8个引脚,相当于4个独立的开关,开关内部图和编码方式如下图所示,公共接地端是我在电路上加的,要求转动旋转杆从开始位置转到最末端,来确定这个开关每一段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是哪一段哪一个开关有问题?
                 大家来讨论一下该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图片太小!

一般开关较少的时候可以使用单IO口判断,较多的时候可以使用开关矩阵,你这开关既不多也不少,所以就随便你选择吧。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建议LZ自己去想

不要不动脑筋哦

楼主:
关键就是在检测的时候没有一个提示信号

现在关键就是在检测的时候没有一个提示信号,不能确定从哪一段转到哪一段来了?

网友C:
旋转位置检测

网友D:
!

外面装4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E:
不清楚你开关的结构,是不是每个位置开关的接通状态不同

还是只要在1个“段数”上开关是好的,在其他“段数”的时候就一定是好的?

网友F:
楼主的编码不太合理啊

这种情况下一般应该用格雷码的。

网友G:
太简单了。

在一个固定位置动态显示不同的状态。打旗语。
例如:开关当前处于位置2:

1、程序点亮LED2显示一秒钟(闪烁也行),表示位置信号;
2、然后显示总编码2秒钟;
3、如若检测到的信号与编码表不同,用闪烁显示2、结果提醒;
4、从1、开始重新循环显示。

如若某个位置坏了,显然从1、显示结果就能确定出来,加上2、显示结果就更确定了。

楼主:
还是不好确定位置信号!

谢谢你们!
    关键还是怎么来确定那个位置信号?怎么知道它就在位置2。

网友B:
唉,正常时转一周的数据规律你知道啊

监测数据变化来抓出每个变化点,再判断上次状态和当前状态即可
这样,转一周就知道所有的情况了

如果上一状态是2,下一状态就应该是3或者1。
是的话,当然正常;
如果不是,那会有哪些故障可能呢? 会分别有什么影响呢??

LZ自己去想吧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谢谢大家,谢谢xwj!我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