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把主循环 分成2部分

楼主(2009-03-27):
想把主循环分成2个循环   第一个循环 500HZ 处理 键盘扫描和显示

第2个循环 处理键盘事件

不知道怎么编写程序?????????

网友A:
在一个循环里面完全可以做,

在一个循环里面完全可以做。
要么一个在中断后台做,一个在前台做。
要么用操作系统做。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用状态机做。

其实不管用哪种做,就是一个大循环。

楼主:
我现在是 用了 一个定时 中断

我现在是 用了 一个定时 中断

我想修改成 不要中断

关键是这个
循环 500HZ 处理 不知到怎么 写

楼主:
500HZ 用来 扫描 键盘 和显示LED用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想实时处理扫描到的结果

实时处理,又不想用中断,还是听2楼的,用操作系统,对口

网友C:
搞单片机

搞单片机不会用中断,等于挥刀自宫

楼主:
回7楼 不是不会用是 想省吓中断做其他的用处!谢谢!

楼主:
还在 菜鸟阶段

回7楼 不是不会用是 想省  下  中断做其他的用处!谢谢!
因为显示 和  键盘 只要300HZ左右扫描就可以了  ***OS 还在  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