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专题讨论----5V与3V器件的兼容设计

楼主(2007-10-31):
在一个设计中既用到5V器件又用到3V器件
很让人头疼,希望下个月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一般怎么解决.

网友A:
支持

偶对所有公司都不提供5v的串行flash恨之入骨

网友B:
呵呵

所谓“初生牛犊不畏虎”。
鹅怎么觉得很简单呢?
上拉,下拉,电源转换芯片,不就全解决了吗?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在5v和3v之间加一个比较小的电阻

网友D:
不用讨论,找个74LVCxx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A:
所长做的是暴利行业,当然不用讨论

还有很多做民品的

网友E:
支持讨论!

支持讨论!

网友F:
现在许多3V的单片机都支持5V的IO口驱动。

基于这样的MCU系统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上拉一下就搞定。
如果5V的MCU,3V的接口器件就麻烦一点了。

网友G:
直接用较新的MCU。。。

网友H:
同意楼主

请匠人站长把楼主标题改成:2007年11月专题讨论----5V与3V器件的兼容设计

网友I:
选择OC输出的I/O与3V器件连接

或者中间串个200R电阻,减少对3V器件的损害

网友I:
如果逻辑不匹配

还是加个74来转换吧

网友J:
支持啊

刚做了一块板子
有5V 也有 3V
可3V 的那个器件坏了好几块了
郁闷

网友K:
加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L:
我也同意

  本月就讨论5V与3.3V的兼容性设计吧!

网友H:
3.3V的汉字液晶屏有哪些型号?

网友M:
标题已经修改。其实副斑竹也可以在后台修改的

标题已经修改。其实副斑竹也可以在后台修改的

网友N:
也正好需要

网友L:
COG芯片的LCD大都是3.3V的

  救火车强调“汉字”屏,恐怕不太好找了。其实LCD显汉字很容易的,常规应用小字库做成Code。

网友O:
经常用到

值得一谈

网友P:
金鹏有3V的汉字屏

网友Q:
用74LVC4245转换一下

网友R:
电源端加个HT7533, 输出3.3V.

网友S:
74LVCXX就可以解决你的一切问题。

不过此类芯片是贴片的,嘿嘿

网友L:
除了74LVCXX,就没别的办法了?

  大家先看看下面这个图,讨论一下可能存在风险的地方.下图是3.3V的51单片机与5V的PS2键盘的接口.

网友L:
电脑中毒,贴不上图,只能等到明天了。

  大家先想想该怎样接吧!

网友L:
3V系统接PS2键盘电路图

   大家看过图后,多侃侃自己的想法或疑问。

楼主:
74LS125的电源是5V?

网友D:
设计的花俏了

遵循基本原则,应该采用OC方式的接口IC,比如74HC07之类的(74lvc07更好),一片搞定,一点风险也没有。

网友L:
所长说得对

  这个电路的HC125另外两个三态门给其它部分用了。所以没选7407。
回BitFu 这个HC125的VCC是接3.3V的。

楼主:
转一下xwj的一段话,大家怎么看?

引用 网友T: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9楼: 现在都是趋向低电压化了,用3.3V的地方比用5V的地方多得多了

除非要兼容某些老掉牙的旧设备,不然3.3V是趋势哦

网友L:
器件低电压是有优势,但兼容性设计还是会常用到

  就说现在的PC机吧,核心电压1.8V,但要做出一个标准的并口(打印机口),就得与5V的器件进行接口。通常是用专用的LPC芯片完成转换。

网友U:
PS2的clk与dat本来就是oc

PS2的clk与dat本来就是oc可以直接用上拉拉到3.3,没有必要使用芯片

网友V:
这个主题不错

网友W:
支持,N多串行FLASH都3V版本了,超多人痛苦中

网友X:
旧帖再发

逻辑电平兼容与逻辑电平转换(简单总结)

BBS 上询问逻辑电平转换的人很多,几乎数日就冒一次头。而且电平转换的方法也不少,各有特点。我先做个简单实用的总结,省得老是重复讨论同样的问题。

1. 常用的电平转换方案

(1) 晶体管+上拉电阻法
    就是一个双极型三极管或 MOSFET,C/D极接一个上拉电阻到正电源,输入电平很灵活,输出电平大致就是正电源电平。

(2) OC/OD 器件+上拉电阻法
    跟 1) 类似。适用于器件输出刚好为 OC/OD 的场合。

(3) 74xHCT系列芯片升压 (3.3V→5V)
    凡是输入与 5V TTL 电平兼容的 5V CMOS 器件都可以用作 3.3V→5V 电平转换。
    ——这是由于 3.3V CMOS 的电平刚好和5V TTL电平兼容(巧合),而 CMOS 的输出电平总是接近电源电平的。
    廉价的选择如 74xHCT(HCT/AHCT/VHCT/AHCT1G/VHCT1G/...) 系列 (那个字母 T 就表示 TTL 兼容)。

(4) 超限输入降压法 (5V→3.3V, 3.3V→1.8V, ...)
    凡是允许输入电平超过电源的逻辑器件,都可以用作降低电平。
    这里的“超限”是指超过电源,许多较古老的器件都不允许输入电压超过电源,但越来越多的新器件取消了这个限制 (改变了输入级保护电路)。
    例如,74AHC/VHC 系列芯片,其 datasheets 明确注明“输入电压范围为0~5.5V”,如果采用 3.3V 供电,就可以实现 5V→3.3V 电平转换。

(5) 专用电平转换芯片
    最著名的就是 164245,不仅可以用作升压/降压,而且允许两边电源不同步。这是最通用的电平转换方案,但是也是很昂贵的 (俺前不久买还是¥45/片,虽是零售,也贵的吓人),因此若非必要,最好用前两个方案。

(6) 电阻分压法
    最简单的降低电平的方法。5V电平,经1.6k+3.3k电阻分压,就是3.3V。

(7) 限流电阻法
    如果嫌上面的两个电阻太多,有时还可以只串联一个限流电阻。某些芯片虽然原则上不允许输入电平超过电源,但只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保证输入保护电流不超过极限(如 74HC 系列为 20mA),仍然是安全的。

(8) 无为而无不为法
    只要掌握了电平兼容的规律。某些场合,根本就不需要特别的转换。例如,电路中用到了某种 5V 逻辑器件,其输入是 3.3V 电平,只要在选择器件时选择输入为 TTL 兼容的,就不需要任何转换,这相当于隐含适用了方法3)。

(9) 比较器法
    算是凑数,有人提出用这个而已,还有什么运放法就太恶搞了。

2. 电平转换的“五要素”

(1) 电平兼容
    解决电平转换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逻辑器件接口的电平兼容问题。而电平兼容原则就两条:
    VOH > VIH
    VOL < VIL
    再简单不过了!当然,考虑抗干扰能力,还必须有一定的噪声容限:
    |VOH-VIH| > VN+
    |VOL-VIL| > VN-
    其中,VN+和VN-表示正负噪声容限。
    只要掌握这个原则,熟悉各类器件的输入输出特性,可以很自然地找到合理方案,如前面的方案(3)(4)都是正确利用器件输入特性的例子。

(2) 电源次序
    多电源系统必须注意的问题。某些器件不允许输入电平超过电源,如果没有电源时就加上输入,很可能损坏芯片。这种场合性能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方案(5)——164245。如果速度允许,方案(1)(7)也可以考虑。

(3) 速度/频率
    某些转换方式影响工作速度,所以必须注意。像方案(1)(2)(6)(7),由于电阻的存在,通过电阻给负载电容充电,必然会影响信号跳沿速度。为了提高速度,就必须减小电阻,这又会造成功耗上升。这种场合方案(3)(4)是比较理想的。

(4) 输出驱动能力
    如果需要一定的电流驱动能力,方案(1)(2)(6)(7)就都成问题了。这一条跟上一条其实是一致的,因为速度问题的关键就是对负载电容的充电能力。

(5) 路数
    某些方案元器件较多,或者布线不方便,路数多了就成问题了。例如总线地址和数据的转换,显然应该用方案(3)(4),采用总线缓冲器芯片(245,541,16245...),或者用方案(5)。
    如果只有一两个信号要转换,弄个16245固然罗嗦,就是74AHC04之类的SO-14的芯片,也嫌大了,这是可以考虑 TI 或 Onsemi 的单/双门逻辑系列,如 74AHC1G04, 74AHCT1G04...可以节省板面积、优化布线。

(6) 成本&供货
    前面说的164245就存在这个问题。“五要素”冒出第6个,因为这是非技术因素,而且太根本了,以至于可以忽略。

-----------------------
补充:我发现漏了一种情况

像有人发帖问的,5V -> 15V(非标准逻辑电平)

对于这种电平提升幅度较大的场合:
1. 低速:方案(1)
2. 高速:“挪用”大功率MOSFET驱动芯片,如 MAX627

网友L:
楼上总结得很好,我来补充点实例

5V系统,接口3.3V的AT45DB161,可以直接接,问这为什么,看DATASHEE,提到这款3.3V芯片的IO有5V耐受力,加5V不会出问题的。
5V系统,接口3.3V的NANDFLASH,能直接接吗?不能,为什么,因为这芯片不允许IO口有5V电平出现,除了楼上提到的方法,还有比较典型的CPLD降压法能解决这问题
3.3V的LPC2114系统,接口5V的24C04,可以直接接,因为LPC2114明确指示其IO口有5V的耐受性。
高电平转换成低电平,可以用MC1413来实现,原理与三极管或OC门似,但其一片带7个反相器,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Y:
ULN2803就不麻烦了~~~俺一般这样轻松搞定

俺喜欢简单的几路时:

正逻辑:
3V ----> OC门 + 上拉电阻 ----> OC门 + 上拉电阻 ----> 5V

负逻辑:
3V <---- 上拉电阻+(正)二极管(负) <---- 5V

这里的OC门俺一般喜欢用MC1413(ULN2003)或ULN2803.

俺几乎从不用74HC07之类的玩意~~~

网友L:
74HC07不好买

  7407好买,又耗电很大,俺推荐尽量用74LVC245驱动器和MC1413来做设计。

网友Z:
我用的stc7920的就是5v,3.3兼容的

不过,需要换几个电阻。这种控制IC的lcd到处都是。很多12864,12832的都是。而且支持汉字。

网友AA:
是ST7920,不是STC7920

是ST7920,不是STC7920

网友AB:
74lvc125

网友AC:
MC1413(ULN2003)或ULN2803有贴片的么?价格几何

MC1413(ULN2003)或ULN2803有贴片的多么?价格几何?

网友AD:
有贴片的,大概是2元坝

网友AE:
为未来而努力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大牛出来解决!

网友AF:
5V与3V器件的兼容设计

可以用74hc系列,因为74hc系列工作电压范围都很宽,可以当作3-5V或5-3V的信号电平转换,如74HC244。或者用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如CBTD16210_274011。

网友AG:
TOPWAY的液晶3V.5V的都有

同一个型号的,同时提供3V和5V器件。

价格也差不多。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H:
有3V工作的RC500芯片吗?兼容芯片的读卡距离怎么样?

网友AI(2007-12-02):
关键看速度,速度啊,呜呜。。。例如PCI接口

网友AJ:
我是做劣质产品的

我是做劣质产品的,所以成本第一,质量第二!
如果是5V输到3V,串个电阻,
如果是3V输到5V,直接连接.

网友AH:
用74lvc4245的话,OE/DIR接5V还是3V?

而且数据总线用一片74lvc4245,控制总线也要用一片74lvc4245.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连接3V的MCU与5V的并行外设?

网友AK:
好玩

引用 网友AJ: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52楼: 我是做劣质产品的

我是做劣质产品的,所以成本第一,质量第二!
如果是5V输到3V,串个电阻,
如果是3V输到5V,直接连接.

网友AL:
加上拉用2.2K的电阻会比较合理的.

加上拉用2.2K的电阻会比较合理的.

网友AM:
ATMEL的DATAFLASH由“B”或“C”全部升级到“D”了

古道热肠说:
5V系统,接口3.3V的AT45DB161,可以直接接,问这为什么,看DATASHEE,提到这款3.3V芯片的IO有5V耐受力,加5V不会出问题的。

--但是ATMEL的DATAFLASH已经全部升级到尾缀是“D”的了,手册里没有写“3.3V芯片的IO有5V耐受力”,还可以直接接吗?
AT45DB0XXD的工作电压不变,还是2.7-3.6V。

网友AN:
3.3-5两种搞在一块很是麻烦

即要保证速度有要降低成本
比较麻烦
想不出高招
观望中.......

网友AO:
5V与3V器件的兼容设计技巧 送给大家

 我这有篇**,专门介绍3V与5V兼容设计技巧的,送给大家,
 文件太大在这上传不了,到我的BLOG上下吧!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http://zhumy.21ic.org/

网友AP:
上拉,下拉,电源转换芯片,不就全解决了吗?

所谓“初生牛犊不畏虎”。
鹅怎么觉得很简单呢?
上拉,下拉,电源转换芯片,不就全解决了吗?

网友AQ:
我用的是AS1117

   我在做一个SOC,同时用5V和3.3V,所以用了AS1117,觉得还可以吧,也是朋友推荐的。

网友AH:
电源容易啊,用1117-3.3V.难的是总线上有5V的芯片,

还有3V的芯片,MCU是用3V的.怎么解决?

网友AR:
5V的MCU 3V的模块

5V的MCU  3V的模块
MCU到模块有3-4条控制线 + 串口UART
模块到MCU有4条应答线

有高手有好的方案吗?

上拉+下拉 搞太多分立元件了

网友AH:
用74lvc4245的话,OE/DIR接5V还是3V?请高手赐教.

而且数据总线用一片74lvc4245,控制总线也要用一片74lvc4245.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连接3V的MCU与5V的并行外设?

网友AS:
62楼,俺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好多电阻阿

5V到3V,2电阻分压;3V到5V,1电阻上拉;用的电阻确实多,不过成本省阿
我用的2K,3K分压,10K上拉,取值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T:
有5V到3.3V的芯片

有5V到3.3V的芯片,但忘了型号,嘿嘿,不好意思

网友AU:
路数少的话可以用

网友AU:
路数少的话可以用mosfet

几毛钱,G接低电压电源,D接高电压逻辑,S接低电压逻辑

网友AV(2015-01-13):
引用 网友AC:
MC1413(ULN2003)或ULN2803有贴片的多么?价格几何?

你好,这个我有哦!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5989232924,QQ2355605595

网友AW:
单向的转换不是问题,关键是有的IO是双向的,既要写又要读,这个转换就有点麻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