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0口驱动液晶的上拉电阻

楼主(2009-03-28):
(无正文)

楼主:
AT89S52单片机的P0口接12864液晶

没人?自己顶顶

网友A:
10K就可以了

10K就可以了

网友B:
那要看你如何接法了

若当成外部RAM,不用上拉;
当成普通I/O口用,1k上拉应该可以。

楼主:
我只当普通I/O口用,作为液晶的数据线或控制线

我只当普通I/O口用,作为液晶的数据线或控制线。P0已经焊上了1K的排阻,就怕对屏幕不好,所以问问。

楼主:
请看图片

请看图片,是12864的参数说明。其中supply current for logic IDD为2.62-4mA。那么我P0口上拉电阻是不是应该在5V/2.62与5V/4之间,也就是1.25-1.9K之间?请指教

网友C:
总感觉1k的上拉太强了

强上拉的缺点是低电平下不来
一般不去详细计算上拉电阻具体是多少,特别是对于lcd这种低功耗器件来说
对于P0口,通常用10k是比较保险的,能应付绝大部分的场合

网友D:
上拉的本质不能搞错

“强上拉的缺点是低电平下不来”,这话不该出自21IC电工之口。

上拉是因为P0口内部的PMOS驱动能力弱,当IO的负载重的时候,IO的电压会降落。

像一般PIC之类单片机的Push-Pull模式下,如果把PMOS等效成上拉电阻看,只有几十个到一百个欧姆的样子。

那强上来有缺点吗?
当然有,因为电阻上拉跟PMOS的上拉不同,PMOS可以关断,而电阻是一直导电的。所以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强上拉,上拉电阻耗电很大的。
比如5V系统,1K上拉,低电平的灌电流就有5mA,考虑8个IO口就有40mA了。

网友E:
顶一下

楼上的分析很精辟,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可否结合我在6楼发的LCD参数,用具体计算来说明,上拉电阻到底用多少合适呢?

网友F:
建议用10k

建议用10k,电阻太小将使系统功耗增加,电阻太大将使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减弱。1k的上拉电阻,输出电平0时需要灌入约5mA的电流(电源5V的情况下)。当系统的上拉电路用的比较多时,这是一个不可不重视的问题。

网友D:
你提供了什么参数?

0、已经都是5V系统了,都是CMOS的,所以你提供的数据只有看看的意义了
1、IO口的输入电容有多大(再加上信号线上的等效电容)
2、你数据读写的速度,对信号的setuptime和holdtime的要求

网友G:
i 服 you

楼上是高手,i 服 you!!

网友H:
10K

我用的上拉就是10K

网友C:
谢谢8楼高人指点

虽然还不是很明白,不过还是学习了,还好没有误人子弟,呵呵
以后有机会再请教切磋

楼主:
谢谢各位,还是有点迷糊,我慢慢体会一下吧

网友I:
强人太多,被唬到

网友J(2013-02-11):
这回领教了上啦下拉电阻,

网友K(2014-05-14):
引用 网友D:
“强上拉的缺点是低电平下不来”,这话不该出自21IC电工之口。上拉是因为P0口内部的PMOS驱动能力弱,当IO的 ...

P0口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