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0-31):
下面的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ifdef XA_MAIN
#define XA_MAIN_GLOBAL
#else
#define XA_MAIN_GLOBAL extern
#endif

楼主:
没人回复阿!自己回答一下,希望其他人可以点评一下

众所周知,全局变量应该是得到内存分配且可以被其他模块通过
C语言中extern关键字调用的变量。因此,必须在 .C 和 .H 文件中定义。这种重复的定义
很容易导致错误。以下讨论的方法只需用在头文件中定义一次。虽然有点不易懂,但用户一
旦掌握,使用起来却很灵活。表1.2中的定义出现在定义所有全局变量的.H头文件中。

程序清单 L 1.2    定义全局宏。
#ifdef   xxx_GLOBALS
#define  xxx_EXT
#else
#define  xxx_EXT extern
#endif

.H 文件中每个全局变量都加上了xxx_EXT的前缀。xxx代表模块的名字。该模块的.C文件中
有以下定义:

#define  xxx_GLOBALS
#include "includes.h"

当编译器处理.C文件时,它强制xxx_EXT(在相应.H文件中可以找到)为空,(因为
xxx_GLOBALS已经定义)。所以编译器给每个全局变量分配内存空间,而当编译器处理其
他.C文件时,xxx_GLOBAL没有定义,xxx_EXT被定义为extern,这样用户就可以调用外部全
局变量。为了说明这个概念,可以参见uC/OS_II.H,其中包括以下定义:

#ifdef   OS_GLOBALS
#define  OS_EXT
#else
#define  OS_EXT extern
#endif

OS_EXT  INT32U       OSIdleCtr;
OS_EXT  INT32U       OSIdleCtrRun;
OS_EXT  INT32U       OSIdleCtrMax;

同时,uCOS_II.H有中以下定义:

#define  OS_GLOBALS
#include “includes.h”

当编译器处理uCOS_II.C时,它使得头文件变成如下所示,因为OS_EXT被设置为空。

INT32U       OSIdleCtr;
INT32U       OSIdleCtrRun;
INT32U       OSIdleCtrMax;

这样编译器就会将这些全局变量分配在内存中。当编译器处理其他.C文件时,头文件变成了
如下的样子,因为OS_GLOBAL没有定义,所以OS_EXT被定义为extern。

extern INT32U       OSIdleCtr;
extern INT32U       OSIdleCtrRun;
extern INT32U       OSIdleCtrMax;

在这种情况下,不产生内存分配,而任何 .C文件都可以使用这些变量。这样的就只需
在 .H 文件中定义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A:
精彩!

说得很有道理,值得学习一把。

网友B:
全局变量一般在一个.C文件中定义,并在一个.H文件内说明为

在其他C模块中只要包含这个.H文件即可。

网友C:
只可惜不能适应定义加初始化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