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KEIL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7-10-31):
我编了个纯软件的程序,用keilc51进行软件仿真,用指令MOVX @R0,A访问外部RAM 0030H单元,调试时用X:0X30H命令在 Memory Window看结果,发现该单元数据没有变化,但是将R0换成DPTR后就OK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访问当前页,但当前页并不一定是0x0000

而是由P2决定
一般上电后把P2初始化为0xff,所以实际访问的地址是0xff30
明白吗?

楼主:
非常感谢xwj

您说的我非常明白,我把P2口清成零后再试就没有问题了。再谢!投您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