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能用定时器出1MHz的方波么?

楼主(2007-10-31):
小弟看书自认为用定时器定时理论上可以出来1MHz的频率,可实际上只出来30多K的频率。
用的是12MHz的晶振!望各位高手给我点意见,在线等。

网友A:
理论上都不行.

网友B:
不能定时出1M方波

试想一个指令要多长时间?

网友C:
凑合着用ale吧

楼主:

一条指令是1us ,可是为什么我最高只能出来30几K的频率呢?如果我想要1M的频率有什么办法么?

楼主:

我是想到用ALE了 可我是想步进变频?
出来低频的信号 再用倍频芯片倍频 你们说现实么

网友C:
换带ctc的mcu,很容易实现

楼主:

谢谢
我是初学者 现在老师只让用单片机做出来 像89C或S系列的有带CTC的么
麻烦你了

网友D:
现都别想,理论上就不行,除非用1、2、6时钟周期的

网友E:
锁相环倍频

跟你说个法,用单片机产生频率低的方波,在用个74HC4046锁相环倍频(当然要加分频器)可以产生1M的了。

楼主:

先谢谢了
那我想问一下 8951用定时器最大能出多少Hz的频率?我是说实际的。

楼主:

谢谢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没用过4046 我正看DATESHEET呢
谢谢你们! 以后不懂的还希望各位帮忙!

网友F:
用带T2的的51,如STC的

T2输出可以不12分频的

楼主:

谢谢啊
你是说52的那种么?
我用的就是STC的单片机

网友G:
试试

我用12M 晶政 ALE出来2M
再4046分出来125K
1M的话可以用4046分出来
STC一样

网友F:
我记得STC的打开T2OE时,主频没有/12

你自己用示波器量一下T2的输出就知道了。也可以看一下手册STC89C51RC-RD+_GUIDE-CHINESE.pdf的63页。定时器那一块看得比较晕乎,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H:
LZ的是理论水平很高啊

网友I:
如果你用的STC的MCU,其他什么都不做

可以输出1M的方波,如果用定时器,应该不行
用PLL倍频就方便多了

网友J:
嗯嗯,也要IO支持这个速度才行,呵呵

网友F:
奇怪怎么没人相信STC的T2呢

其它厂家的用得少不太清楚,STC的T2的确在一定条件下输入时钟可以不用12分频的,用T2设置就可以设置很高的波特率了。

看看手册吧:

网友K:
我可以出1MHZ,用FPPA

挂4MHZ或8MHZ晶体都可以的,呵呵
这就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