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液晶驱动的问题128*128

楼主(2007-10-31):
源程序:
LCD驱动
NAME LCDfunc

?PR?readLCDstate?LCDfunc       SEGMENT  CODE
?PR?WRDATA?LCDfunc             SEGMENT  CODE

?PR?LCDINIT?LCDfunc            SEGMENT  CODE
?PR?LCDCLEAR?LCDfunc           SEGMENT  CODE
?PR?_DisplayCN?LCDfunc         SEGMENT  CODE
?PR?_Delay?LCDfunc             SEGMENT  CODE

?DT?LCDfunc                    SEGMENT  DATA

LCD_C_ADDR  EQU   0FDFFH
LCD_D_ADDR  EQU   0FCFFH
COL         EQU   10H
RAMAddrH    EQU   00H

PUBLIC    _DisplayCN, LCDINIT,LCDCLEAR
PUBLIC    _Delay

RSEG  ?DT?LCDfunc
  LCD_DAT1:          DS  1
  LCD_DAT2:          DS  1
  LCD_COM:           DS  1
  LCDGraphRamAddrH:  DS  1
  LCDGraphRamAddrL:  DS  1
  COUNT:             DS  1

RSEG ?PR?readLCDstate?LCDfunc
     R_ST:
            MOV    DPTR,#LCD_C_ADDR
            MOVX   A,@DPTR
            RET
     ST01:
            LCALL  R_ST
            JNB     ACC.0,ST01
            JNB     ACC.1,ST01
            RET
     ST2:
            LCALL  R_ST
            JNB     ACC.2,ST2
            RET
     ST3:
            LCALL  R_ST
            JNB     ACC.3,ST3
            RET
     ST6:
            LCALL  R_ST
            JNB     ACC.6,ERR
            RET
     ERR:
            LJMP   ST6                ;出错处理

RSEG ?PR?WRDATA?LCDfunc
     WR2DAT:
            LCALL  ST01
            MOV    A,LCD_DAT1
            LCALL  SETWRDAT
     WR1DAT:
            LCALL  ST01
            MOV    A,LCD_DAT2
            LCALL  SETWRDAT
     WR0DAT:
            LCALL  ST01
            MOV    A,LCD_COM
            LJMP   WRDAT
     SETWRDAT:
            MOV    DPTR,#LCD_D_ADDR       ;设置数据通道地址/数据写入入口
     WRDAT:
            MOVX   @DPTR,A
            RET

;RSEG ?PR?RDDATA?LCDfunc
;     RDDAT:
;           LCALL   ST01
;           MOV     DPTR,#LCD_D_ADDR
;           MOVX    A,@DPTR
;           MOV     LCD_DAT2,A
;           RET

RSEG ?PR?LCDINIT?LCDfunc                 ;液晶初始化
     LCDINIT:
           MOV     LCD_DAT1,#00H      ;设置
           MOV     LCD_DAT2,#00H
           MOV     LCD_COM,#40H
           LCALL   WR2DAT
           MOV     LCD_DAT1,#COL
           MOV     LCD_DAT2,#00H
           MOV     LCD_COM,#41H
           LCALL   WR2DAT

           MOV     LCD_DAT1,#00H
           MOV     LCD_DAT2,#RAMAddrH
           MOV     LCD_COM,#42H
           LCALL   WR2DAT

           MOV     LCD_DAT1,#COL
           MOV     LCD_DAT2,#00H
           MOV     LCD_COM,#43H                     ;图形宽度设置
           LCALL   WR2DAT
            MOV     LCD_COM,#0A7H    ;光标形状
           LCALL   WR0DAT
           MOV     LCD_COM,#88H           ;显示方式设置
           LCALL   WR0DAT
           MOV     LCD_COM,#9CH     ;启用图形显示
           LCALL   WR0DAT
           RET

RSEG ?PR?LCDCLEAR?LCDfunc

     LCDCLEAR:
           MOV     LCD_DAT1,#00H
           MOV     LCD_DAT2,#00H
           MOV     LCD_COM,#24H
           LCALL   WR2DAT

           MOV     R3,#00H
           MOV     R4,#20H
           MOV     LCD_COM,#0B0H  ;自动写方式
           LCALL   WR0DAT

     LCDCLEAR1:
           LCALL   ST3
           MOV      A,#00H
           LCALL   SETWRDAT
           DJNZ    R3,LCDCLEAR1
           DJNZ    R4,LCDCLEAR1
           MOV     LCD_COM,#0B2H
           LCALL   WR0DAT
           RET

RSEG ?PR?_DisplayCN?LCDfunc
     _DisplayCN:
           MOV     A,R5            ;R5 means Y.
           MOV     B,#COL          ;col = 0x20(32)
           MUL     AB              ; ?? A*B may be overflow. It should be handled carefully.

           ADD     A,R7            ;R7 means X.
           MOV     R7,A
           MOV     A,B

           ADDC    A,#RAMAddrH
          ; ADDC    A,#08H
           MOV     R5,A
           MOV     DPTR,#CCTAB

           MOV     A,R3             ; FIGURE NUMBER
           MOV     B, #20H

           MUL     AB               ; cal the offset from CCTAB or DIGITTAB .
                                    ; But A*B may be overflow. It should be handled carefully.

           ADD     A,DPL
           MOV     DPL,A
           MOV     A,B
           ADDC    A,DPH

           MOV     DPH,A
           PUSH    DPH
           PUSH    DPL

           MOV     COUNT,#10H
      WRI_CC1:
           MOV     LCD_DAT1,R7
           MOV     LCD_DAT2,R5
           MOV     LCD_COM,#24H      ;命令
           LCALL   WR2DAT

           POP     DPL
           POP     DPH
           CLR     A

           MOVC    A,@A+DPTR

           MOV     LCD_DAT2,A

           MOV     A,#10H           ;;

           MOVC    A,@A+DPTR        ;;

           MOV     LCD_DAT1,A ;

           INC     DPTR
           PUSH    DPH
           PUSH    DPL
           MOV     LCD_COM,#0C0H      ;C0H vs C4H
           LCALL   WR1DAT

           MOV     LCD_DAT2,LCD_DAT1  ;;
           LCALL   WR1DAT             ;;

           MOV     A,#COL        ;显示宽度
           ADD     A,R7
           MOV     R7,A
           CLR     A
           ADDC    A,R5
           MOV     R5,A
           DJNZ    COUNT,WRI_CC1
           POP     ACC
           POP     ACC
           RET
主函数
#include <STC89C51RC_RD_PLUS.h>
#include <D:DCSYLCD_ONE_okD_func.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main()
{
      LCDInit();
        LCDClear();
    Delay(10);

       Shebeiguzhang_str(4,112);
       Display_str3(4,0, 0);
       Display_str(6 ,80,28);

          while(1);

    }

液晶上显示的汉字,1秒上一次(或者叫刷新)
请教问题能出在哪里!谢谢!指点

网友A:
复位了吧?

是不是有看门狗。

楼主:
感激

系统里有813,我没考虑到
惭愧,还得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