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报警问题

楼主(2007-10-31):
怎么设置才能使keil c51在遇到下面的判断语句时报警:
if(mychar=0x44)

   ;
}

正确的应该为
if(mychar==0x44)

   ;
}

网友A:
2种方法

楼主:
是这种形式的不能报警

是这种形式的不能报警:
if(mychar1=0x44)&&(mychar2==0x22)

   ;
}

网友B:
这本来就报提示的啊

KEIL3  本来就报提示的啊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KEIL2.
还是装上KEIL3好,在2上不知怎办。

网友C:
写程序时倒过来写吧,把44放前面.

网友A:
有人建议

网友D:
这是正常的语法写法,不会报警的。。。

先赋值,再判断

网友E:
语意错误,不会报警。要靠自己去排错。

楼主:
6楼的建议很好,就是不符合习惯。

网友F:
是正确的语法,但语意错了

不会报警。要靠自己去排错。

网友E:
不过Keil3 for ARM能对类似问题报警。

网友G:
所以一般大一点点程序都是把常量放前面

用宏定义,看起来也不会不习惯,最主要是不用担心会出现少=的错误

网友H:
记住了,00说得对。

网友:
恩!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