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99SE中封装3216的含义是什么呢?

楼主(2009-03-28):
为什么叫3216呢?? 我量了一下!!似乎不是表示尺寸的???

楼主: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难度!!并非一般的人能答的上来!!

网友A:
是尺寸吧...320mil*160mil?

楼主:
楼上错!!!

圈圈都答不对!!估计没有人能答对了!!!哈哈

楼主:
最外面的框是222milx102mil

里面红色小方框中心距是110mil,每个小方框高50mil

网友A:
应该是3.2mm*1.6mm吧

网友A:
3216 2125 1608 1005 这些尺寸就是mm呀

3216 3.2mm*1.6mm  2125 2.1mm*2.5mm

楼主:
楼上怎么量的??

我怎么量都量不上啊!!!

并且我查看了一些网上一些人 也说都量不上!!!

0805可以量上 是50mil乘以90mil

楼主:
难道是咱俩的库不一样????

网友A:
嘿嘿,俺也量不上。看网上的人说的。俺封装一般自己画...

楼主:
圈圈都不知道是咋回事?估计没有人能知道了!!!

这个问题耗费了我好几个小时!!!

楼主:
这个问题大概比 ---------为什么 数组a【8】的第一个元素是a【0】而不是a【1】-------------还难回答啊!!!!!!

网友B:
就是尺寸

  例如0805别称2012
  0805指英制单位Mil,2012指公制mm

  焊接的焊盘通常要比实际器件大一圈,因此你量库里的封装尺寸是不对的

楼主:
哈哈 看了楼上vwwj的回复我彻底明白了

感谢圈圈和vwwj的回复!!!

看了楼上的回复 我隐约感觉到 ---尽量不要自己画封装。否则就会出现像楼上说的 机械应力方面的问题,尽管这种问题表现不出来!

楼主:
还要感谢Netjob

网友C:
入门知识

网友D(2011-10-25):
是的  110mil*50mil    3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