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口如何判断是否接收到有用数据?

楼主(2009-03-28):
如果串行口接收数据的时候,它是如何来判断接收到的状态是悬空的?也就是这时数据是无效的。
我在想,应该是通过时钟来判断的吧?如果没时钟,那么就认为此时为悬空,如果有时钟,那么就算这时输入的状态是悬空的,也会有电平信号输入。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根据状态识别位、中断申请位来判断

串行口不论是发送还是接收数据,都有其相应的状态识别位、中断申请位,不知道你说的是PC机还是某种单片机,读读相关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通过校验来判断。

网友C:
需要你自己设计正确的状态机来判断

也就是说根据当前的状态来对统一时间做出不同的处理。

很简单的,LZ自己多去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