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RS232和PC通信时PC机上的软件?

楼主(2009-03-28):
请教!单片机RS232和PC通信时PC机上的软件怎么做啊?给一点思路吧或者参考资料。
    谢谢了!

网友A:
好像太多了~~~vb/vc/bc/cvi/java/c#/vb.net/dephi/...

网友B:
没什么要求,找个串口控件,通起来问题不大

没什么要求,找个串口控件,通起来问题不大

网友C:
直接读com的地址即可

RS232口在PC机上就是COM口,com1的地址为03f8-03ff;com2的地址为02f8-02ff,直接读这个地址就行了,你可以采用查询方式或中断方式。

网友D:
VB的MSCOMM控件

网友E:
Google之,百度之

网友A:
记得VB.net里有个串口的API例程写的很棒~~~

网友F:
我用VB写的

我用VB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