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的字节写入模式和页写入模式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2009-03-28):
今天看24c02的数据手册,看到关于字节模式(Byte write)和页模式(Page write)时,不大理解。
字节模式是不是:S|SLA+W|A|DATA ADDRESS|A|DATA1|A|P
只需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然后接收到应答信号后马上停止,这时24C02会自动和单片机完成后面剩余的字节传输?(数据手册上写this initiates the internal write cycle,这个internal cycle是用来写入什么信息的?剩余字节吗?)
如果是这样,那单片机和24C02怎么知道我们要传多少数据,要传什么数据???

页模式是不是每次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接收到应答信号后,继续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不知道理解对不对,望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

页面模式上写着写入8个字节后,再写进去会覆盖原先的字节,那是不是意味着24C02一次只能写8个字节,然后再写?

网友A(2009-12-30):
结果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
今天看24c02的数据手册,看到关于字节模式(Byte write)和页模式(Page write)时,不大理解。字节模式是不是:S|SLA+W|A|DATA ADDRESS|A|DATA1|A|P只需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然后接收到应答信号后马 ...
引用 楼主:

那句话你理解得不对,原意是你发出stop信号后,24c02才真正把你刚才发的数据写到rom里。这是24c02内部的cycle,和你使用者无关

网友B:
页面模式上写着写入8个字节后,再写进去会覆盖原先的字节,那是不是意味着24C02一次只能写8个字节,然后再写?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页写的意思是你在这一页面里写数据前不用写地址,地址会自动递增并且满8归0。如果该页写满后想继续写下一页,你需要把下一页的首地址先发送出去,然后再写数据

网友C(2018-01-26):
字节写入:发送开始信号和设备地址,接收到应答信号,发送写入数据的地址,接收到应答信号,发送写入的字节,等待应答信号,发送停止信号;
页写入:发送开始信号和设备地址,接收到应答信号,发送写入数据的地址,接收到应答信号,发送写入的字节(不超过一页),等待应答信号,发送停止信号;;

网友D:
假设页大小为8
那么地址0~7为一页,8~15为一页
连续写必须在一页内,可以是0~7,1~7,2~5等,大于页时会出错(表面没出错,实际会出错,大于时可以分页写),连续写其实只有低3位地址(2^3=8)在改变,而且自动回转

够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