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各位了高手了,24c02 EEPROM字节模式与页面模式的区别?

楼主(2009-03-28):
我看了数据手册,写EEPROM分成两种方式,一种字节模式,一种页面模式,字节模式每次写完一个字节都要STOP一次,页面模式写完8个字节STOP一次即可.是这样理解的吗?

晚上做了一晚上实验还是没得到答案,希望高手们帮帮忙啊。。。拜托了!

网友A:
关于EEPROM的页

关于EEPROM的页:假如一页为8个字节,那么你可以等效看作:
(1) 8个 串-->并 数据寄存器:各个数据寄存器为8位
(2)一个地址寄存器:记录当前工作的数据寄存器地址,地址范围为[0,7],当地址大于7,则地址自动变为0
(3)页寄存器:记录当前工作的页

STOP指令的功能就是开始写数据到EEPROM中:字节写或页写

好久没有细看资料了,凭**大致写写了

楼主:
了解

也就是可以把页理解为一个8字节移位寄存器,缓存输入的数据,然后一次性把这8个字节数据送到EEPROM里面,是吗?

网友A:
单字节写应该不影响其它字节

单字节写应该不影响其它字节,这个你得实验了,等你的测试结果哦!

楼主:
今天实验了

今天实验了,果然如我预料的。
页模式一次只能写8个字节,写多了会覆盖。

网友B:
试试24128,就不止8个字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