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保护线路

楼主(2009-03-28):
大家都知道485通讯,由于线路长,环境复杂,通常都需要对线路进行保护的。
我接触的保护方法有:1、在总线A、B上分别串20欧姆电阻,防止短路而影响其他终端;2、在总线之间及总线与电源之间安装TVS二极管,防电涌;3、在485芯片附近加120欧姆电阻,进行阻抗匹配。
  请问,还有其他有效的保护方法吗??

网友A:
...

可以再串个共模扼流圈,在几乎不破坏信号质量的情况下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B:
野外有感应雷的场合,还要加放电管,放电管只能放到最外

且先接到外壳,然后将外壳接地。

如果负载数量稳定,保证信号的前提下串连的电阻尽可能大。

网友C:
使用带防雷的功能485 IC器件

使用带防雷的功能485 IC器件

网友D:
chunshui兄正解。

我们能想到的,IC厂家早就做好了。

真正的15KV ESD保护的低功耗RS-485器件

为应用于恶劣环境,Maxim的加固型 MAX481E/483E/485E/487E/488E/489E/490E/491E/和MAX1487E是第一个可经受住15KV ESD冲击的 RS-485收发器。他们无须昂贵的外部元件,因此降低了成本,节省了印刷板空间。

网友E:
maxim自己的资料上说过

由于工艺上的限制,集成的保护器件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