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触摸屏的触摸点输出数值问题

楼主(2009-03-28):
5.7寸的四线式液晶触摸屏,触摸点输出数值线性不好。就是说,在触摸屏上以等距离变化触摸不同的点,其输出的触摸值却非等数值变化,屏幕下方比上方输出的数值变化要大的很多。
希望哪位专家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
竟然无人回帖

竟然无人回帖,就没有人知道吗?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那么难吧。

网友A:
多校正几个点

楼主:
已经校正

已经不断重复校正了,还是这样。还专门做了一个校正的笔,几乎快把触摸屏给戮破了。

网友B:
那就把这张屏扔了重新买一张

本来就是低劣的东西没有必要在上面浪费时间

网友C:
一般只要校正对角线4个点和中间点。

既然校正后,线性还不行,建议换一个触摸屏看看。

网友D:
是触摸屏ITO膜线性不好!可以多校准点纠正!

是触摸屏ITO膜线性不好,导致得到数据变化非线性,如果一定要用这种劣质触摸屏,建议做9点或多或16点校准!肯定可以纠正其线性问题!

楼主:
还是换一张触摸屏

这么说还是触摸屏质量低劣,我还是换一张触摸屏再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E:
应该是你的触摸屏的质量问题

我们用的触摸屏大多都只做2点校准,误差也很小
不过好像价格都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