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74HC595动态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9-03-29):
想用595来控制流水灯,自己写了个程序,但只能静态显示第一个控制,找不到哪里出了问题,还请各位匠人指教,谢谢!

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S=P1^5;
sbit ST=P1^4;
sbit SH=P1^3;
void show(uchar temp)
{
    uchar i;
    ST=0;
    for(i=0;i<8;i++)
    {
        DS=temp&0x80;
        temp=temp<<1;
        SH=0;
        SH=1;
    }
    ST=1;
}
void delay(uchar j)
{
    uchar i,n;
    for(;j>0;j--)
        for(i=0;i<255;i++)
        for(n=0;n<255;n++)
        {;}
}
void main()
{
    while(1){
        show(0xf1);
        delay(255);
        show(0xff);
        delay(255);
    }
}
想先试着实行0xf1再0xff,程序比较谫陋,还请各位多给点意见...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问题解决了,顿时学习热情暴增!

网友A:
估计倒了个位置~~~总有人认为595有“片选”~~~

void show(uchar temp)
{
    uchar i;
//    ST=0;//移到后面,估计当成595的CS~~~
    for(i=0;i<8;i++)
    {
        DS=temp&0x80;
        temp=temp<<1;
        SH=0;
        SH=1;
    }
ST=0;//移到此处
    ST=1;
}

网友B:
595的片选要发抖才管用,呵呵

网友C:
发抖,就是抖一下

网友D:
编程就是考验细心啊

网友E:
要学的还有很多呀!!

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