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ED电阻驱动电路可以实现吗?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2009-03-30):
用74HC154实现LED的行译码扫描,用74HC595实现数据的串并转换,请问154输出行选信号后还需要加驱动元件吗?(如:三极管)。

网友A:
位选驱动电流不够的

楼主:
用什么元件驱动较合适?

网友A:
共阴的话用ULN2803,共阳的话只能用三极管了

网友B:
楼主问题有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