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个单片机吗?

楼主(2007-11-02):
我们开发一个产品,有一个单片机怎么也查不到,所想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下,只想知道他的一些参数,特别是功耗,不胜感激

网友A:
日本人的东西

讨厌日本的东西
只要能用其他替代的就不用~

网友B:
黑黑的,啥也看不到啊

楼主:
用什么单片机可以代替?

用什么单片机可以代替,我也不想用日本人的东西

网友C:
型号:NEC78F0123H

NEC的早期的作品,现在已经不大好买到了,建议使用PIC16F887代替,当然,如果你选择用AVR的MEGA16/32代替也是可以的。

功耗比PIC16F887和MEGA16/32要高一点,价格不太好,我手上的价格表上大约要差不多18元以上的。

如果你特别关注功耗,可以选择MSP430F4XX系列,资源比78F0123肯定要好。

NEC的缺点:ESD性能很不好。

楼主:
谢谢yewuyi!

谢谢yewuyi,因为这个产品有时钟功能,需掉电保存时间,所以我认为应该低功耗的,我去一下看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替

网友D:
yewuyi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