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三期之后的回顾。

楼主(2007-11-02):
专题讨论已经进行了三期。我最初的想法是请大侠们把经验拿出来交流,给菜鸟一个学习的提问机会。但是效果不是非常理想。
思前想后,总结可能的原因如下:
1、讨论题目太空泛,不够具体。以后的专题讨论,可以具体针对某一个芯片进行讨论。
2、只有讨论,没有联系实际。以后应该征寻专题志愿者,在讨论期间亲自动手调试讨论的内容,分析调试过程出现的问题,把调试经验发上来。

以上想法还不太成熟,希望大虾指点。

网友A:
题目要小,时间也最好调整为2周,一个月太长了。

网友B:
选题是关键

  就象本期专题一样,有人先提出来,觉得可行就讨论好了。

网友C:
其实已经挺好

这样有一个置顶的帖子,大家在里面谈谈自己的体会,可以谈几个星期,基本上各方各面都被讲到,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救火车辛苦了!

楼主:
谢谢大师兄二师兄和GYT大侠的支持

网友D:
我觉得

我觉得搞得还不错啊,
但问题主要出在范围太大,大虾们各自为战,最好的就是版主或者几个大虾们先把问题提出来,先不急着分析,
最好是一口气把方方面面的问题和要讨论的都列出来,再大伙逐个进行分析讨论

网友E:
关键是具体化

题目过大,不容易得到好结果,也容易往瞎扯蛋方向发展。当然,目前的总体效果还是有的,有的地方还挺不错的。

在模拟方面,我盗版的《差模电压和共模电压之一:概念和理解》的主题比较成功,另外两个比较差。值得参考,该帖成功的关键是:内容范围小,中间我发现有范围扩张苗头的时候,立即修改,建议只讨论概念和理解,并倾向于任由人们发挥。当然,我还是觉得,目前取得的效果不是十分理想,最少,感觉中还缺乏显浅的比喻事例供不同侧重专业的人参考。

网友F:
俺早就说过了……

最后没有形成结论的讨论等同于茶话会……

意义不大。

网友E:
结论很重要,但是是否还应该增加附加规则?

建议一般不要简单顶此类帖子----是不是可以作为一条规则?乱灌水的,剔除出去。

事实上,我发现开始是不错的。但我几个灌水杂帖后,味道就变了。即使不是正规的话题,普通的技术帖也不提倡随便,随便惯了,不止是风气问题,种种隐患随后会出现的,----当然,也难说将这种思想影响到产品中去----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毛病,在我们手里,能管的地方,最好管一管,虽然出去我们管不了,但不灌输这种思想,似乎是更大的失责。

现在,对着帖子瞎乐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人以此为荣,老实正规的,却不受尊重。所谓的好帖越来越少,不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E:
怎么还没有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