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31系统AD转换时的问题!!!

楼主(2007-11-02):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是用AD574A进行AD转换,转换结果送往8255的PA和PC口的高四位,然后通过8255的数据总线送到8031.现在情况是用万用表量574的输出和8255的输入都有数据而且是一致的,但是软件里读不到8255的PA和PC的值,总显示为0.希望大家给我解惑!谢谢拉!!!

网友A:
PA,PC这样叫的,是不是要设置输入输出的?

GPIO要设置输入输出呵,不过我不认识8255是什么来的。请知道的告诉我,多谢。

网友A:
看看别的贴,8255原来这么有名。

P0要上拉吧。

楼主:

我的8255控制字以及初始化都应该是正确的啊,就是通过数据总线读不到数据,很郁闷啊,希望大家给予指导!!!

网友A:
P0有没有上拉呢?

楼主:

没有上拉,请问如何上拉啊,谢谢了!!!

楼主:

而且先前这个电路别人用汇编写的程序硬件没有上拉啊,为什么我用C写的就不行呢,郁闷啊!!!

网友B:
整个一个老掉牙的东西

网友C:
其实8255完全可以不用,不仅太老而且太占地方。

网友D:
LS说的不错

LZ如果非要用8255的话,建议先去随便找本51的书,先搞清楚8255的寄存器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