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2864液晶VO口的疑问

楼主(2009-03-30):
我的液晶针脚定义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CS1 CS2 VSS VDD VO RS R/W E DB0 DB1 DB2 DB3 DB4 DB5 DB6 DB7 SLA SLK
见好多资料上讲的都是20针的12864,其中VEE输出-10V通过可调节电阻接到VO。而我的没有VEE引脚,VO脚怎么接线呢?

网友A:
把说明书好好看看!

有很多厂家内置了负电源的话,V0脚就悬空或接地;如果内部没有负压生成电路的话,V0脚就需要接负电压。
ldlglyld@163.com

楼主:
说明书看了好几便了

对VO的描述仅仅是:-5V(TYP.) Input voltage for LCD
operating voltage for LCD:VDD-VO 10.3V
其他再没有关于VO的说明了。
请问我该如何接线啊?谢谢!

楼主:
请各位帮忙,谢谢!

楼主:
没人 回答?自己顶顶

坐着等人回答,谢谢!

楼主:
V0脚需要外接-5V电压

问过厂家了,V0脚需要外接-5V电压。但是我无法引入-5V电压,请问VO可否直接接地?

还要外接-5V电压,这LCD厂家也太垃圾了吧,一般LCD模块都是自带的负压输出

网友B:
接负压调节LCD亮度

网友C:
为什么你无法引入-5V?

网友A:
将说明书发给我

网友D(2009-08-30):
能不能接地,接着看看。
有些人家做好的,不用接。我用过的就是接好的

网友E(2016-01-10):
我的模块Vout输出来的不是负电压怎么回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模块Vout输出来的不是负电压怎么回事?

实物跟说明书不符的,有可能是不良品

网友E:
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