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下载后运行正常,但一复位就死机

楼主(2009-03-30):
用keil c51写了一个1602时钟的源程序,89s52单片机,用isp下载后运行正常,但是如果断电重启或者热启动后,都会死机,怎么复位都无效,只有擦除flash重新下载后才能重新运行。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p.s.源代码比较长,不知道有没有必要贴出来,高手们先帮我分析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A:
找找硬件电路问题。

楼主:
用的是单片机开发板,应该没有问题的

因为别的程序下载进去后没有这种现象,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但是实在找不出来啊

网友B:
你把看门狗打开试试

网友C:
问题比较奇怪

楼主:
to 4楼:没有看门狗

开发板上用的是阻容复位,单片机里的看门狗也没有打开
真是郁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