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30单片机 关于PCA 捕捉触发中断选择的IO口配置问题。

楼主(2009-03-30):
打算用CEX0,下跳沿捕捉触发中断。用Config工具选择CEX0时,其分配的是P0.0。但是如果用P1.2该如何配置?谢谢各位帮!

网友A:
在前面配几个串口、I2C什么的

或者把前面的屏蔽掉。

网友B:
请问LZ用的C8051F330多少1PC

1000片是什么价格?

楼主:
还是有疑问(2楼)

回复2楼的兄弟,

如何屏蔽呢?即使屏蔽了,那些IO本身还能用做普通IO口吗?

网友A:
好久不用这个系列了,电脑上没有config2

但是界面应该很直观的,就那么几个框可以点……

网友C:
还是直接上图吧

网友D(2009-05-23):
到处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