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脉冲发生器,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09-03-30):
设计一个脉冲发生器,有什么好的方案。要求如下
1.采用altera的cycloneIII
2.高电平10ns,低电平40us。

网友A:
驱动更重要……

楼主:
驱动?

啥意思,不明白啊。
发个讨论技术的没人理,整没用的有一套。

网友B:
如果单就一个脉冲波形来说,难度不大

如果单就一个脉冲波形来说,难度不大,但就楼主的要求,对器件的速度到时有很大的要求呀。
10ns的高电平,那器件的速度要达到多少M呢。

网友C: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反正我觉得用cycloneIII做脉冲发生器就是高射**打蚊子。

还有你已经选择了cycloneIII那还问什么方案呢?

网友B:
做这样的脉冲发生器主要是需要一个高速的器件来处理

楼主:
恩,是啊

选用cycloneIII主要是要求其速度,我就实现一个脉冲,别的没有要求。虽然说很是浪费资源,但是能实现就可以。
我自己做了一个,用两个计数器,一个计高电平时间。一个计周期,10ns的是可以出来,但是波形很差,基本就看不到高点平的时间,是一个尖的脉冲,脉冲的上升时间很长,大约5ns左右。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实现方式。

网友D:
你用啥测得

网友E:
很麻烦

你这个脉冲有点考验。一般期间基于其驱动能力,上升时间都是有限制的,所以最好查一下技术手册,看看器件给定的上升时间是多少。不然你会走很多冤枉路。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麻烦,只不过比你这简单一些,我强制加上拉,这样就把上升时间减小了,但是下降时间也相应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