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6.5与keil联调报错

楼主(2009-03-30):
在使用proteus6.5与keil联调时,按照网上的步骤设置好后,运行debug时,keil提示Error: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Debugger aborted
而proteus提示:
  error:must specify file extention (hex,omf,do3)for program property
 warning:no program coad loaded
在网上看了,好像有许多遇上了这问题,按一些建议操作后还是解决不了。请问各位能提供些建议,要怎样设置才行?谢谢!

网友A:
装PROTEUS7.2版

不要在PROTEUS里点运行,而要在KEIL中点DEGUG->RUN
退出也不要在PROTEUS里点停止

网友B:
我一般只用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