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串口

楼主(2009-03-30):
    现调试一个小东西,需要接两个串口,51的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能否用232芯片的两组输入并在一起,输出分别接出来,从而实现两个串口输出呢,如果可以的话这样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你输入可以选择不同的验证就是了

网友B:
没试过,你试了告诉我们结果

楼主:
呵呵,试了

好像可以,只是不能同时使用哈,而且是一发双收。
而且也可以用IO口模拟串口的,只是速度没那么快。IO口模拟串口要用到两个IO口,外加一个定时计数器来得到比较准确的波特率。个人觉得应该还加上一个中断才对,当有起是始位进来时马上就产生一个中断,处理传输的数据,传输完之后再开中断,但是看到好像都没有加这个,看别人的代码好像用的是查询,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我再找找看。

网友C:
可以加门电路控制

网友D:
完全可以

"两组输入并在一起,输出分别接出来"是完全可以的,一发双收。但首字节命令必须是地址字节,靠接收方识别,哪个命令是自己的,哪个不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