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_谁帮我解释下这个程序

楼主(2009-03-3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

/**********************************************************/

/************************************************************/

/***********************************************************/
/**********************************************************/
/************ vfd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0[]={0x15,0x10,0x51,0x51,0x54,0x45,0x45,0x11,0x55,0x55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1[]={0x15,0x04,0x11,0x14,0x04,0x14,0x15,0x04,0x15,0x14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2[]={0x2a,0x20,0xa2,0xa2,0xa8,0x8a,0x8a,0x22,0xaa,0xaa};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3[]={0x2a,0x08,0x22,0x28,0x08,0x28,0x2a,0x08,0x2a,0x28 };
/***************************************************************************************/
sbit  disp_clk = P1^0;
sbit  disp_cs = P1^2;
sbit  disp_out = P1^1;
sbit  disp_clk1 = P0^4;
sbit  disp_cs1 = P0^3;
sbit  disp_out1 = P0^5;
//**********************************************************************************
void chushi(void);

/***************************************************/
void chushi(void){
    P2=0xff;
    TMOD=0x05;
    TCON=0x05;
    TH0=0xff;
    TL0=0xff;
    TH1=0;
    TL1=0;
    IE=0x2F;
    IP=1;
    TR2=1;
    TR0=1;
    }
                            void main(void)
{
     chushi();

}

为什么我写的这个程序,一编译就出现WARN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SERIAL

网友A:
是不是要加个while(1)?

void main(void)
{
     chushi();
     while(1);
}

网友B:
你定义的几个数组都没有调用!

网友C:
没有主函数,也就是程序没有入口啦。

网友D:
应该是数组没调用,被警告了

楼上的,有主函数啊。。
应该是数组没调用,被警告了

网友E:
好象是你没调用的问题

还有楼主,单片机程序都要写成循环体的。不能这样单一执行

网友F:
数组!!

没有调用应该没有影响的吧!!

楼主:
没调用的原因

大部分人都说对了.是没调用的问题
我后面用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