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多选一,如何实现?

楼主(2007-11-04):
有没有一种芯片可以一个按键控制来循环点亮4路LED,按一次移一位。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客户要求在原来的控制板上加一个单键控制的档位选择功能。可是只剩下一个可用的IO.扩不出一个输入4个输出。所以,想请教大家,有没能实现上述功能的电路。

楼主:
好象可以啊。有4位的么?

网友A:
搞个单总线,8PIN的MCU

楼主:
MCU?不至于吧?

网友A:
哈哈~~~灵活呀,有谁知道用户再提什么功能???

网友B:
1键控制多个状态

家里那洗衣机是一键选择 洗涤, 漂洗,脱水 ,几个状态的多种组合
不知道是软件 还是硬件实现的

可以考虑软件记按键循环切换状态实验下

不过你一条线管输入输出。看来还是玩单总线。。

网友C:
hotpower 建议用个小单片机

我也赞成这样做。
可扩展性非常强。

网友D:
可以用计数器加译码,不过用个小单片机可能更便宜

网友E:
4017也可以实现4位的功能

不过我更倾向于hotpower大师的想法:用单片机。

楼主:
板上已经是2个MCU 了。

那样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F:
用串入并出的移位寄存器

网友A:
串入并出???估计是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