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代码实在不明白

楼主(2007-11-05):
union                                         //中断寄存器
{
 uint8 Register[2];
 struct
  {
   uint8 control_out_port  :1;
   uint8 control_in_port   :1;
   uint8 port_out_1        :1;
   uint8 port_in_1         :1;
   uint8 main_out_port     :1;
   uint8 main_in_port      :1;
   uint8 bus_reset         :1;
   uint8 suspend_change    :1;
   uint8 DMA_EOT           :1;
   uint8 not_use           :7;
  }Interrupt;
}Interrupt_Register;

为什么数组赋值后,就把数组中的每一位分配给结构中的每个变量了?没见过这种格式,是固定的吗?
     比如 我让 Interrupt_Register.Register[0]=0xff
     这时候 Interrupt_Register.Interrupt.control_out_port=1;
            Interrupt_Register.Interrupt.control_in_port=1;
            Interrupt_Register.Interrupt.port_out_1=1;
            Interrupt_Register.Interrupt.port_in_1=1;
            Interrupt_Register.Interrupt.main_out_port=1;
            Interrupt_Register.Interrupt.main_in_port=1;
            Interrupt_Register.Interrupt.bus_reset=1;
            Interrupt_Register.Interrupt.suspend_change=1
这些变量就都等于数组中的每一位了,是怎么传递过去的?还是是一种固定的赋值方式?

网友A:
重修C语言!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

重修中.....

网友B:
重修C语言

union这个我倒是知道怎么回事, 只是, 这个结构中的“uint8 control_out_port  :1;”这种格式是标准C语言中的么? 只占一位(bit)?

网友C:
回去看看C语言位域部分就明白了

楼主:
回5楼

你说的没错,是只占一位。我翻了3本C语言的书,都是在介绍结构和共用体,这种形式的嵌套没有单独列出来,还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C:
有的C语言书也把这个叫做位段

就是可以以位为单位分配内存,不一定是1位,也可以分配为2位3位等等。
而共用体里面有两种变量,这两种变量共占同一内存空间地址,所以给数组赋值,也就等于给位段赋值。

楼主:
多谢多谢

最后这一句话捅破了这张纸,俺终于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