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代码为什么不行?请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2007-11-05):
typedef struct M
{
   flash struct M *a;
   flash struct M *b;
   flash struct M *c;
}M_STRUCT;
extern flash M_STRUCT AA;
extern flash M_STRUCT BB;
extern flash M_STRUCT CC;
flash M_STRUCT AA = {&AA,&BB,&CC};
flash M_STRUCT BB = {&BB,&CC,&AA};
flash M_STRUCT CC = {&CC,&AA,&BB};
flash M_STRUCT *P;

main()
{
 P = &AA;
}
为什么上面这段代码就是编译通不过呢?
我的意图是:定义几个定义在FLASH里面的结构体,
然后用指向FLASH结构体指针引用他们!
可编译器不让我这样赋值!
怎么才能实现呢?

网友A:
flash里面的是常量

flash里面放的都是常量,不能赋值的。要赋值只有在声明的时候就给定一个初始值。

网友B:
re

M_STRUCT *P;
P = (M_STRUCT *)&AA;